楼主(2023-01-03):
实现:以2000的脉冲速度发送10万个后缓速停止,加减速时间5秒

1:使用PLSR时 :DPLSR K2000 K1000000 K5000 Y0

2,使用DDRVI相对定位 实现:
DDRVI K1000000 K2000 Y0 Y3
设置底地速度:D8342=0
设置加速时间:D8348=5000
设置减速时间:D8349=5000

以上两种方法的实际现象是:
第一种PLSR,电机缓速启动和停止,非常明显。
第二种,缓速和停止一点都不明显。
同样的在DVIT,DRVI,PLSV脉冲指令都一样缓速启动和停止不明显。
这是为啥?

如何能在DVIT,DRVI,或者PLSV实现像PLSR那样很明显的启动和停止呢?

老师傅们帮忙看看,拜谢!!!

网友A:
DVIT,DRVI,DRVA是可以直接设置Y0对应的D8348,D8349没问题的啊,你确定给这两个寄存器写入了吗?PLSV要实现加减速需要置位M8338才行

楼主:
PLSV开了M8338,

网友B(2024-05-27):
最后解决没?我也有这样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