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SIMATIC NET与WINCC7.5如何进行OPC通讯

楼主(2023-01-03):
SIMATIC NET与WINCC7.5如何进行OPC通讯,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西门子有教程,很详细,大体上就是在NET中线组态几个地址变量做模板,再去wincc中添加OPC通道,搜索之前添加的几个变量加入到wincc,然后剩下变量按照之前加的变量格式直接在wincc中添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