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没有smart200双变频枕式包装机的程序,学习下

楼主(2023-01-03):
那位大哥有smart200双变频枕式包装机的程序,学习下

网友A:
有的瑞安那边的都是双变频

楼主:
大哥您有啊,我这边给厂里修复一台枕包机,PLC触摸屏都被拆除了,自己写了一部分PWM控制,还是不行,有个程序学习下。大哥您有可以发下吗。

网友B:
我在瑞安看到的枕式包装机 最烂也是3轴飞剪 一个链勾 一个牵引 一个旋切刀
怎么想也是smart做不到的
没看过你说的这种 。。

网友C:
我见过枕式包装机电控系统,有三伺服,双变频,单变频加单伺服。

楼主:
唉,老机子不好闹

楼主:
老机子应该是用的松下FPOR-C16的。看他们原始照片是这种的,只不过被人拆的七七八八了,刚进厂就让我弄这个,挺困难的

网友B(2023-02-05):
引用 楼主:
老机子应该是用的松下FPOR-C16的。看他们原始照片是这种的,只不过被人拆的七七八八了,刚进厂就让我弄这个,挺困难的
因为松下支持 FP支持列表式定位 能做成类似凸轮功能 FP性价比在当时 高的离谱 现在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