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4):
有一台设备使用力扬EX1NPLC,程序上载编译时报警,点击确定后自动关闭软件。具体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直接用三菱軟體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三菱軟體試看看.

您好:用三菱哪个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用三菱哪个版本的

一共就那么几个,挨个试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