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5):
现有一工程下位西门子1200PLC , 昆仑通态Mcg Pro ;  PLC  Modbus RTU读取电表数据正常, 但是上位机施耐德Vijeo Citect   SCADA现实的数据却不对?请大师们指导

网友A:
数据有高节在前,低字节在前二种方式

网友B:
1楼 高人

网友C:
虽然没用过 如果通讯上了,有数值变化与PLC值不相同,那就是数据解析大小端问题

网友D:
数据格式不一样?二进制传输,软件转换成十进制,一楼的回复是个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