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5):
我有一个检测板上面有96个传感器8*12排列,每一个传感器检测一个有无样品。

1.如果这时我要得出检测板上有多少个样品,我想的做法是我需要将每一个传感器赋值到一个寄存器里面有等于1无等于0在相加。但是这样做感觉太笨了。有无更好的办法。

2.伺服定位的时候有无更好的办法去取产品。

网友A:
用视觉啊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上视觉吧,普通传感器检测误差太大

网友C:
看你用什么PLC,这种功能用变址+循环做不要太简单.

如果你的PLC支持对bit做变址寻址那么就用bit做,例如M点
如果不支持,用寄存器做也可以,96个而已,任何现代PLC都不差这点容量

而且大部分PLC都有sum指令之类的,可以对一段地址空间求值的,更简单

建议多看看手册~

网友D:
真是笨死了,你拿起来的时候,用一个感应检测不就行了吗?没有继续去下一个继续取,等取到料就走,做96个,你公司有钱没地方花吗?你这种一看就是个矩阵,X点坐标=起点+X间距*第几个不就行……思维转不过来怎么干自动化
  • 下载积分:+3(zq123666) 说得对!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E:
    只能用FOR 或者while 判断一次总数  且把有物料的坐标 下发X轴 D202 D204 D206 D208 D210 D212 D214 D216 D218 D220类推
                                                                                                    Y轴 D602..........
    D400当作总数   D200&D600当作XY伺服插补终点

    当D400>0 且执行取料  刷新一次 BMOV D202/D602整体前推至D200/D600 取料伺服用插补走 一次定位 完成取料
    D1000当作当前步骤 D1000=10  D1000=20 直到跑完D400的值  D1000重新回到0   用一般垃圾的PLC应该都能搞

网友F:
    有啥难的,三菱有检查地址的是多少位是1的指令,DSUM K8X100 D100,不连续的X点用中继到连续的M点,D100就是存储X100-X11F的32个感应器多少个是1的数量,96个感应器就是3条指令后结果相加而已。

楼主:
    这个检测板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上面的传感器只需要1块钱一个,很便宜的
引用 网友D:
    真是笨死了,你拿起来的时候,用一个感应检测不就行了吗?没有继续去下一个继续取,等取到料就走,做96个,你公司有钱没地方花吗?你这种一看就是个矩阵,X点坐标=起点+X间距*第几个不就行……思维转不过来怎么干自动化

楼主:
    感谢没有用过这个指令,对指令上使用是很薄弱,后面会多看看指令手册。感谢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什么PLC,这种功能用变址+循环做不要太简单.

    如果你的PLC支持对bit做变址寻址那么就用bit做,例如M点
    如果不支持,用寄存器做也可以,96个而已,任何现代PLC都不差这点容量

网友G:
    看你系统是怎么设置,
    矩阵,占用输出12个点,输入8个点,
    采用循环扫描,分别存入6个寄存器,
    伺服定位时,6个寄存器中为0则移位到下一位,为1则取料。

网友H:
    这个同志的一个产品,一个位置的做法很好。
    永无止境 !@#$%^&*

楼主:
    感谢各位,上面两个功能通过简单的指令实现了。我来说一下我的流程

    第一个是用SUM直接得出数据相加的,这个知道了指令比较简单感谢@gxtmdb82164 给的提示

    第二个我是用BON指令实现的,我当时没说清楚主要的难点不是矩阵这个肯定都是会做的,主要难点是去取产品时通过顺序从1-96拿产品这个如果通过BOOL地址那程序量会很大。我现在通过BON指令加变址可以精确的从第一排第一个开始往回拿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