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区域长度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1-07):
S7 1200 老是报警区域长度错误,请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A:
数组越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组越界。
谢谢可能是货架存储状态这个数组没有货架存储状态[0]这个状态,而取料位置复位是0,这就造成了“货架存储状态[0]”状态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