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E5CC温控表如何与三菱FX5U无程序通信

楼主(2023-01-07):
现在用三菱FX5U连接一个欧姆龙E5CC的温控表,走Modbus是肯定没问题了,现在想尝试这种温控表的无程序通信功能,老掉牙的1N还可以设置无程序通信,新版本的FX5U竟然不支持,通信参数里面的MC协议设置只能设置基本通信参数,有没有大神会这种通信方式呀?

楼主:
哎,谢谢楼上的回复,折腾了半天,还是读不出来,通信指示灯也间隔1秒钟闪烁,但是寄存器没数据。

网友A:
只能说是自己的问题了

网友B(2023-06-11):
参阅论坛其他的贴子,设置是这样的

网友C(2023-12-28):
我今天正好用到5U加E5CC,按照4楼版主的设定了,是可以正常通信的,PLC不用做程序。
但是要注意的是:温控器参数设置:PSEL是Q/L的MCP4;不是FX的FXP4
再设好波特率就可以了,默认参数下,PLC的D7就是温控器的PV当前值;
我现在测试的时候,没有接温控探头,显示的默认PV是1320(528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