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自动增益

楼主(2023-01-08):
各位老师好,我碰到一台伺服因为丝杠卡死后即使解除了卡死问题,电机还是像是刚性不对的现象,后来重新设定了一下增益OK了,难道自动增益模式下,伺服会检测力矩电流来实时校正吗?

网友A:
自动增益就是这个效果呀 一般都是调试完成后关闭自动增益调整

网友B:
不进行参数设置时自动增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