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三菱ST使用函数转换将整数转换成浮点时报F0207

楼主(2023-01-08):
如题,使用顺控指令FLT转换一切正常,调用ST函数就报 通过函数'INT_TO_REAL'复位M8023特殊继电器。 F0207 只是警报,能正常编译
我将程序下载至PLC不下载原代码,然后再上载发现每一行后面都有一条RST M8023 M8023在特殊继电器里说明是不可以使用,有无大佬遇到过此类问题
bnnyygy

网友A(2023-08-19):
同意发现这个问题,编译报错,但是能下载,能运行。好蛋疼的设计。
知道的大佬说说啥问题?
bnnyygy

网友A:
运行倒是没问题。还有ST不知道如何驱动高速计数器,好蛋疼。。。直接用中断了。。。

网友B:
研究研究。

网友C(2024-06-15):
现在还是有这个bug,一编译就警告,但是不影响程序运行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