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注解批量编辑无法使用

楼主(2023-01-08):
大家好!请教下声明注解批量编辑显示灰色是什么原因?请指点下。

网友A:
具体原因不知道
我一般都是切换一下监控写入模式,再切换回读取模式,就可以了,不行的时候再点一下在线模拟
可以试试

楼主:
感谢指点!确实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