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0):
补充:三个输出得的I0模块 PW 和LRUN 都是正常点灯得,

网友A:
如果输出Y指示灯正常亮那就检查电源接线或者输出有没有坏,如果输出Y指示灯不亮你要确认输出的设置映射地址是不是错了,或者是站号重复等问题
小侯

网友B:
如果是使用參數設定方式
可以透過軟元件分配確認窗口查看站號及對應I/O

楼主:
引用第2楼小侯于2023-01-10 15:44发表的 Re:请教大佬,三零Q系列CClink-得远程IO输出模块,输出端口全部无信号输 .. :
[attachment=276056]
如果是使用參數設定方式
可以透過軟元件分配確認窗口查看站號及對應I/O

大佬,这台机器之前正常运行了好几年,现在是有故障请教一下,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PLC或者是CCLINK,或模块烧坏了,目前是4个IP输出模块都没有Y信号输出,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C:
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有个老旧线体改造,cclink模块一共有4块,串联的,只有第三块时不时的会没有输入输出,当时所有问题都查了一遍,没找到问题在哪里,都想换个模块了,最后  不经意间发现   拨码有一个稍稍翘起来一点点   不仔细看都发现不了 ,把拨码弄好,就好使了        模块这个东西吧,一般不会坏

楼主(2023-02-12):
感谢各位大佬的专业指点,最后更换了plc重写了程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