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一下,v2999.0是啥意思

楼主(2023-01-10):
请教师傅一下,v2999.0是啥意思?
Wang123456

网友A:
SMART V区的一个位,与M同功能

楼主:
主要是全部梯形图中就出现了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全部梯形图中就出现了一次
说明用于手动测试,后期没有删除而已。

网友C:
应该就是调试或者是什么特殊原因需要断掉这排程序,所以串了一个点进去,然后保留了或者是忘了删,常闭点也不影响程序,不用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