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0):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新装配一个电控柜,三相五线制,电控柜的运行指示灯在设备没启动时也微微亮,客户不认可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那种微微亮的很大可能是电源干扰或者旁边有大型电流设备导致的,优先排除电源干扰吧。

楼主:
忘记说了运行指示灯是AC220V的,旁边也没有其他设备

网友B:
没启动时零线和火线一起断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运行指示灯是AC220V的,旁边也没有其他设备

加一个中继就好了

楼主:
意思是零线引起的问题?因为火线是接在接触器的出线端的
引用 网友B:
没启动时零线和火线一起断开

网友D:
换个指示灯,不要用led灯泡的指示灯就行。现在led的指示灯的抗干扰能力都很一般。
流年乱浮生

网友E:
指示灯微亮这是因为做电控柜时指示灯的电源线跟含有回路的二次线捆扎在一起,造成的感应电流。而感应电流会让指示灯里面的发光二极管产生微亮
  • 下载积分:+5(756287415)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指示灯,不要用led灯泡的指示灯就行。现在led的指示灯的抗干扰能力都很一般。

    现在灯90%都是LED的,找不到非LED 的

网友F:
    Siemens-APT & 江陰長江電器,都有抗干擾型指示燈。

网友G:
    把灯走灯的线根其他下错开点,不要把线与380V动力线 缠绕并排

网友H:
是的 感应电
引用 网友I:
感应电

网友J:
灯上并一个大电阻或者电容啥的,把感应电放掉就好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指导

网友K(2023-02-15):
忘记说了运行指示灯是AC220V的,并联一个AC450V--0.5微法串1千欧电阻的阻容吸收电路即可。

网友L:
断开零线就好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忘记说了运行指示灯是AC220V的,并联一个AC450V--0.5微法串1千欧电阻的阻容吸收电路即可。

大佬

网友I:
接地不可靠,指示灯线路存在感应电

网友N:
RC电路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