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0):
最近接触了组合式空调的自控系统编程,由于是用于办公室的温湿度控制,在温湿度的逻辑控制算法方面,一直比较模糊,一个思路是采用温湿度的设定值与实际值的比较,然后控制外机压缩机的输出,另一个是采用PID控制温湿度,当然因为是控制办公室的温湿度,所以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应该没达到恒温恒湿空调的。这里也是请教各位大神,我用哪种控制算法更合适一些。

网友A:
自己会哪种就用哪种

楼主:
大哥,我这个确实是没什么经验,最后的控制效果,心里没底啊。所以想问问有这方面工程经验的师傅们,给点建议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就用死区控制就行 做起来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就用死区控制就行 做起来简单些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下。谢谢师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下。谢谢师傅了

简单讲,假设需要控制到25°   那你就加热到26度停,低于24度再开,PID  比较难调,也很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讲,假设需要控制到25°   那你就加热到26度停,低于24度再开,PID  比较难调,也很耗电

嗯,有道理,我先试试这个思路。多谢师傅了。回头还需要向您多多请教

网友D:
暖通工程师给你控制工艺,你按照工艺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暖通工程师给你控制工艺,你按照工艺编写

扎心了大哥,我就是

网友E:
从保护硬件和节约能耗的角度来说用比较会好些。第一编程简单,第二避免压缩机频繁启停,第三避免压缩机长期低效工作。
PS:毕竟你对控制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保护硬件和节约能耗的角度来说用比较会好些。第一编程简单,第二避免压缩机频繁启停,第三避免压缩机长期低效工作。
PS:毕竟你对控制精度要求不高

英雄所见略同。回头试一试这个思路

网友F:
之前用PID会频繁起停,发现挺伤电机的,控制部分也缩短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