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2):
在电加热系统中,有时候客户要求高,需要监控加热器是否损坏。
电加热系统有以下几种组合方式
   温控表+固态+加热器             常见,性价比高
   温控表+接触器 +加热器        常见,性价比高
   温控表+电力调整器+加热器   少, 价格贵
   温控表+周波控制器+加热器   很少, 价格贵
   另外是温控模块加执行器件的组合方式,一般有上位机 或者PLC

加热器断线检测,一般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案:

1  电流变送器+ 模拟量模块 (成本高,需要在程序内自己判断断线,优点是可以读取加热器电流大小),如果只有温控表无PLC的场合无法采用。
2  电流报警器或者电流继电器。可设置报警电流,但是不具备自动跟踪功能,温控表不加热的时候也会报警。如果是PLC控制加热可以正常工作。
2 加热器断线报警(功能齐)。一般可独立完成加热器断线检测报警功能,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功能,专业级别的可以完成断线、过流、异常加热报警功能。最简单的只能断线报警。
3 开关量电流检测器(成本低)。只能完成断线检测功能,体积小,配合PLC检测比较方便。
加热器断线报警器.pdf (1437 K) 下载次数:306 US17-C.pdf (3351 K) 下载次数:237

楼主:
最小体积单相SSR断线报警: LC32SSR断线检测器.pdf (2254 K) 下载次数:177
单相直流加热器断线报警: US16-C.pdf (3824 K) 下载次数:184
三相加热器断线报警: UL3-C.pdf (2063 K) 下载次数:184

网友A:
打个酱油啊!

楼主:
3路直流RTU通讯断线检测: UL3D-RTU.pdf (1809 K) 下载次数:117
三相断线检测带不平衡报警: US13加热器版本.PDF (439 K) 下载次数:106
6路精准检测加热器报警: UT6-2015.PDF (1017 K) 下载次数:107

网友B:
走总线智能模块,既有PID功能又有你说的断线报警,短路保护功能

楼主:
有的温控表也带断线报警,不过成本高。很多温控系统的配置不一样。你用智能模块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如果要精准检测是哪个加热器断线 怕不行。

楼主:
8路 RTU 断线报警: UL8-485RTU.pdf (3428 K) 下载次数:102

楼主:
12路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带RTU485通讯: UL12H-RTU.pdf (4767 K) 下载次数:86    UL12RTU.pdf (1391 K) 下载次数:68

楼主:
3路精确型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UT3-2014版.PDF (1385 K) 下载次数:62
4路精确型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UT4.PDF (1046 K) 下载次数:59
8路精确型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UT8使用说明.PDF (1169 K) 下载次数:63
12路精确型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UT12使用说明.pdf (1222 K) 下载次数:68

网友C:
这个控制器不错

楼主:
重点就是简单 便宜,特别适合接触器控制的电机 加热器检测有无电流,输出接LED灯或者PLC IO

楼主:
适合PLC使用的加热器断线检测:

楼主:
互感器穿线: 检测直流加热器 互感器穿线需要确认方向,反了 检测不到。 检测交流互感器穿线无方向

网友D:
学习了。谢谢。
游走在电气自动化边缘,自动化技术升级永不停止,被动着学习一直到老!

网友E:
大神,研究的太深,值得学习
工控人加油

楼主(2023-03-14):
如果预算有限,可以用最简单的电流指示器,无需外接电源,加热管正常工作有电流 指示灯就点亮。
1 一体式电流指示器 LC00L。指示灯和检测器一体。
2 分体式电流指示器LC00, 指示灯和检测器分开安装,指示灯可安装到电柜门板上。
3 可调电流指示器LC01。可设定指示灯亮灯电流。

网友B(2023-07-03):
有的温控表也带断线报警,不过成本高。很多温控系统的配置不一样。你用智能模块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如果要精准检测是哪个加热器断线 怕不行
没问题的,在工程上很成熟的东西了,具体哪一路短线,哪一路短路,都能检测出来,你没用过不知道,用过你就知道香了,都十几年的技术了,做的很成熟的产品了,给你举个例子24路,你都能准确的知道哪路断线

楼主:
炜固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分为精准型UT系列,精准检测每个加热管断线, UL型三相或多路数显断线检测,US三相和单相数字型, LC系列单个加热器断线检测。有客户一条线最多900多个加热管精准检测。

楼主:
有的是PLC 控制  可以用MODBUS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比如 UL8 UL12  LC06
UL12H-RTU.pdf (4478 K) 下载次数:22    LC06电流采集模块.pdf (495 K) 下载次数:15

网友F(2023-08-13):
这玩意用在烤箱是小菜一碟。用在大型清洗机确实是大显伸手。
大型清洗机,水洗槽加热棒8000瓦。三相380V的。还有配合液位开关。洗完产品。后段还有加热烘烤,
忆WINTEK  抄日本的清洗机。总开关是富士三相500A,有枕头那么大。机器设计的很不多。三菱A系列,加三菱变频器,三相伺服,PROFACE。
这台机用到的配件很多。比较全面。有实时检测纯水水阻值的感应器。有水流开关模拟量。有温控器山武,有加热棒。更牛逼的是CCLINK,配合雅马哈天车给把条生产线运输产品。只可惜,没能好好运用好天车送料功能。

楼主:
老大 看来是搞了很多大工程呀

网友G:
这个要成线接受才行,一般的都是升不了温再去检查。

楼主:
有的设备 对温度要求高,当加热管断了,如果不及时发现,就会产生很多废品。比如印刷机红外线烘干,那么快的速度,你不装这个检测,几秒钟都出去一堆废品,损失很大。
所以要求高的设备 只要加热管坏了1秒钟立即报警,也可以通过系统立即停机 ,避免损失。

楼主(2024-02-29):
最新版单相加热器断线报警器US17来了,
单相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US17-2024版.pdf (603 K) 下载次数:8
直流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US16直流检测器-2024.pdf (456 K) 下载次数:9

楼主:
LC27配合PLC IO 检测加热器断线也很NICE。

楼主:
UL3三相加热器断线报警器.PDF (675 K) 下载次数:4    UL4F-485版.pdf (774 K) 下载次数:4

网友H:
厉害了楼主,是做加热行业的吗?

楼主:
各种检测 交流 直流 开关量资料
电流检测器LC33.pdf (678 K) 下载次数:2    电流检测器LC27.pdf (365 K) 下载次数:2

网友I:
在哪儿买?

楼主:
要买什么  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分很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