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2):
屏幕上有当前圈数和累计圈数,当前圈数在机器工作完后会清零,但是要求累计圈数不清零,这么个要怎么写呢?

网友A:
用两个寄存器不就行了
持之以恒

网友B:
动作完成执行两个寄存器相加运算,结果放入累计寄存器,再清零现计寄存器。

网友C:
当前圈数到达的同时,另一个寄存器加一。再清零当前圈数。。

楼主:
累计的也是实时显示的,不是动作结束了再加的

网友D:
用2个高速输入口 试试

网友E:
把PLC手册看一遍就会了,看一遍完整的

网友F:
---     ---A+B=B
---     ---MOV  K0  A
A:当前
B:累计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