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语言如何实现边沿触发?

楼主(2023-01-12):
ST语言如何实现边沿触发?大神

网友A:
标签里面的数据类型R-TRIG是上升沿,F-TRIG是下降沿。

网友B:
Y0:=X0 AND M0 ;
M0:=X0;
Y0就是X0的上升沿触发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C:
IF LDP(1,M0) THEN
D0:=1;
END_IF;

网友D:
//上升沿 下降沿
//PLS LDP
// 上升沿 M20 OFF》》》ON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高电平
IF M20 AND NOT bOld THEN
D100:=D100+1;
END_IF;
// 下降沿 M20 ON》》》OFF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高电平
IF bOld AND NOT M20 THEN
D101:=D101+1;
END_IF;
bOld:=M20;

网友E:
set(mep(x0),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