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存标签区容量超了,怎么办

楼主(2023-01-12):
三菱5u 的plc,用了几个FB,结果就报这个错误,
程序的局部锁存标签区域容量不足。确保FB实例在锁存标签区域的保留区域。因此,即使没有锁存标签声明也可能区域容量不足。请确认CPU参数的软元件/标签存储器区域设置,并增加锁存标签区域容量。或请将标签分配设置为重新分配,并执行全部转换。优化存储器使用量,可能会解决问题。 0x1212101F
,然后进入修改,标准锁存,与高速软元件,说加一起不能超过12K,如图,如何调整?高速软元件也不能少啊?

网友A(2024-08-20):
怎么解决的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网友B:
应该是 把标准区域的锁存容量从2k改大 或者把高速锁存改小 反正FX5U 锁存总容量不得超过12k 参考附件图3

网友C:
试了,其实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