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问题

楼主(2023-01-13):
用信捷XD系列PLC对风机进行监控,外接了一个高速感应光电,接入X0端,高速计数器能够正常工作,问题在于当光电有问题的时候,高速计数器如果停止计数,我应该如何知道呢?

楼主:
补充一下,因为风机转速很快,所以从PLC程序里面看,X0一直是处于未导通的状态的

网友A:
光电开关坏无非就是X0常开或常闭,每种状态加个延时,延时到报警就完事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加个延时,在多久没脉冲输入的时候,就是坏了

网友C:
设置电机启动后一段时间收不到信号就判断故障

网友D:
既然计数那低于某个数值报警难道不可以吗?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E:
运行时每隔1秒扫描计数器值,差值小于某数就是你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