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4):
还请指教这个扭力的计算公式,谢谢!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A:
你就按照力臂600算吧

网友B:
可以在电脑找出重心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电脑找出重心再算

请教其方法!还请指点。谢谢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你这图差一些参数,具体可以自己在CAD画一下然后算个重心,大概应该在310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图差一些参数,具体可以自己在CAD画一下然后算个重心,大概应该在310mm左右

这个旋转体是偏中心600mm左右进行旋转且转速是每分钟10转.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一个周期的每角度扭力不一样,如果是批量的,可以做一件标准件,从驱动端用传感器测试记录一个周期的扭力变化线(单件在确认正常的情况下,也可以这样测试)。

网友E:
本质上是求旋转体重心到圆心的力臂长度,和角度输入相关,其中重心到旋转中心的偏移是固定的

y=f(x),y是力臂长度,x是旋转角度,本质上就是求一个直角三角形的边长,而且是已知两个角度和一个边长(重心的偏移是固定的,90°是固定的,输入角度是人为控制的也是已知的),那么f()易到,有了f()计算是很简单的

网友F:
我认为只能近似的算一下了,T=Ja,J是惯量,把负载看成规则的长方体,偏心运动,这个比较好计算;a是角加速度,参考伺服选型样本中的单位,T就算出来了,负载的惯量可以按照计算惯量的1/3使用,通常伺服选型都是按照3倍来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