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5):
海泰克触摸屏软件在安装笔记本上,工作参数界面显示不全,无法显示确认按键,请教各位需要怎样设置

网友A:
改变分辨率。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分辨率。

Good Luck~

修改电脑显示分辨率也是不行的,还是这样

网友B:
操作系统里面缩放布局设置--高级缩放设置改成100%,一般高分辨率屏幕会设置成125%。此时很多软件会显示不全,改回10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系统里面缩放布局设置--高级缩放设置改成100%,一般高分辨率屏幕会设置成125%。此时很多软件会显示不全,改回100%即可。

操作系统里面缩放布局本身就是100%,软件中只是工作参数界面显示不全,其他界面显示正常

网友C:
电脑该换了 显示分辨率不够

网友D:
电脑显示器分辨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