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汇川H5U总线连欧姆龙伺服

楼主(2023-01-15):
汇川H5UPLC走Ethcat总线连欧姆龙伺服R88D-1SN08H-ECT,连不上,如下:

楼主:
汇川PLC自动搜寻可以找到对应的欧姆龙伺服,但是下载到PLC后就会报错,如上图,红色。

网友A(2023-03-20):
这是是由于没有导入欧姆龙伺服库文件所致。
在汇川操作软件中右侧工具箱栏,找到Ethercat Devices——右击鼠标——导入设备XMML——选择下载好的库文件地址——导入
再重启软件,即可添加设备
bnnyygy

网友B:
这个伺服配合其它PLC,回原点好像有问题,模式35.

楼主(2023-08-31):
忘了回复,最终是汇川PLC固件版本低导致,升了汇川PLC固件就能解决
qrftqwy

网友C:
汇川PLC也是很强大,支持国产

网友D:
学习了,支持国产天花板,汇川。
相信自我!

网友E(2024-01-19):
汇川PLC也是很强大,走Ethcat总线连几十个伺服很方便,支持国产

网友F(2024-04-18):
用了H5U,再用三菱3U。体验不一样。汇川确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