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汇川H5U总线连欧姆龙伺服

楼主(2023-01-15):
汇川H5UPLC走Ethcat总线连欧姆龙伺服R88D-1SN08H-ECT,连不上,如下:

楼主:
汇川H5UPLC通过自动搜寻可以找到对应的伺服电机,但是下载程序后,就出现上图红色报警。类似于没有对应的XML文件。确定XML文件是对的。

网友A:
是不是伺服与PLC不匹配
无法使用DC模式造成的
选择freerun 自由运行模式 是不是就可以用了
真诚感谢!

楼主:
查了说明书,欧姆龙1S系列伺服驱动器支持:1.分布式时钟(DC)模式;2、空转模式

楼主:
汇川H5U设的是默认:DC for synchronization,即DC模式

楼主:
求大神帮看看

楼主:
换了台电脑,就可以正常使用。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