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5):
昆仑通态TPC1031NI触摸屏程序不支持上传,就是他的触摸屏程序只能写入不能读取,我就想读取出来,请问一下哪位大师有没有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可以备份程序

网友B:
都说了不支持上传,你就要读取程序。就服你。

楼主:
所以我才要想办法把程序弄出来的

网友B:
就好比你养着公鸡,等着下蛋。

网友C:
下载之前可勾选

网友D:
要是能说了算,定设备协议的时候可以考虑选支持读取的品牌.否则...
一些国产品牌在提高质量性能方面有难度,但在加密方面,倒是不遗余力的...
  • 下载积分:+1(风云99)

网友E:
    重新做程序  一般是
    太复杂的比较遭罪。

网友F:
    如图   不管是 MCE 工程,  还是  MCP 工程 ,在工程下载前勾选   “支持工程上传” 才可以上载

网友G:
    如果你没有源程序,有U盘包可以把屏里的工程备份出来,但是你看不到内容也修改不了,只能恢复到同型号屏上用,如果需要这种U盘包,可以私信我发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没有源程序,有U盘包可以把屏里的工程备份出来,但是你看不到内容也修改不了,只能恢复到同型号屏上用,如果需要这种U盘包,可以私信我发你

    我做了U盘包,插入后也出现了上载和下载界面,但是能下载不能上传,上传按键是灰色的点击不起作用。这种情况有办法解决吗?
    sswater

网友I:
    用U盘套件是可以备份的,想要修改文字图片也是可以的。
  • 下载积分:+1(slcmpxz) 好贴好贴!
  • 西门子smart解密,2.8pou。维纶解exob ,mcgspro上传密码及期限解除,改画面文字,步科欧姆龙屏禁止上传反编译et2070,维控pi系列禁止上传解锁,繁易上传,永宏c系列屏解密 wx:15972109203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用U盘套件是可以备份的,想要修改文字图片也是可以的。

说可以用U盘备份的你们究竟试过没有最新的触摸屏,我亲自试的上传文件按键是灰色的怎么还说能备份?U盘包是用McgsPro制作的
zsfjn

网友J:
功力太浅,还没见过能搞定的。U盘备份需要经销商给的包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说可以用U盘备份的你们究竟试过没有最新的触摸屏,我亲自试的上传文件按键是灰色的怎么还说能备份?U盘包是用McgsPro制作的

可以备份,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三菱FX5U解密  维控LX3V解密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基恩士/安川控制器解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可以备份,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制作了最新的U盘包,只有下载按钮能操作。上传备份那个是灰色的,点了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