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9):
各位大大好
如题所示
A系列去Q系列的程式会有相容性问题么?
还有就是换/升级PLC时候有什么小细节要注意呢
小侯

网友A:
IO程式差不多
主要是特殊模組的部分會有問題
BFM位置及IO位置不一樣
另外由於Q系列速度較快部分指令可能未等生效就結束了
之前在修改一套A改Q,裡面有用到高速計數模組計數復歸
直接轉譯會出問題沒有執行復歸,後來加個延時就正常

還有特殊指令
LDEA那類的
  • 下载积分:+1(hongtl)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程式差不多
    主要是特殊模組的部分會有問題
    BFM位置及IO位置不一樣
    另外由於Q系列速度較快部分指令可能未等生效就結束了
    之前在修改一套A改Q,裡面有用到高速計數模組計數復歸

    好的了解
    那读取和写入时使用同一个软件呢还是不同的?
    软件使用GX Developer , GX WORKS 2 ,还是 GX WORKS 3呢?

网友B:
    A系列只能用GX Developer读写;
    转成Q后可用GX Developer 或GX WORKS
  • 下载积分:+1(hongtl) 真诚感谢!

楼主:
    好的谢谢解答
    还有就是硬体的部分有什么细节要注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