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怎样用FX3U进行MODBUS RTU通讯

楼主(2023-01-19):
请教各位前辈,有三菱FX3U-485BD板,怎样和艾莫迅485转模拟量模块通讯,程序怎样写。艾莫迅模块支持MODBUS RTU。参数如下艾莫迅模块,9600 8 无 1地址是1。写了好久和设置好久也没有搞定。用过RS指令。FX3U也有,01 06 00 00 00 20和校验码,艾莫迅模块没有反应。求助,求助,感谢各位!
必须赞

楼主:
这是艾莫迅模块参数
必须赞

网友A:
先用串口助手配合USB转485模块,先确定PLC的程序有没有正常发送数据,然后再用串口助手转485模块按照艾莫迅的通讯手册进行操作,确定都没问题了,那就是接线的问题了。
一般都是用排除法,一步步找出问题点进行处理 。 很多都是接线或者是程序没搞好导致的
多谢多谢!

网友B:
找例子程序参考一下
多谢多谢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艾莫迅有程序模板吧,直接套用不行吗?

网友D:
三菱FX3U-485BD板不支持modbus rtu协议。只支持无协议和三菱自己的协议。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菱FX3U-485BD板不支持modbus rtu协议。只支持无协议和三菱自己的协议。

网友F:
之前我做过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8651.html

网友D:
上面的方式不是modbus rtu ,是无协议通信。参照着做是能解决楼主的问题的。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G:
多看下通信说明,是能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