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同时与变频器和PLC通讯

楼主(2023-01-22):
触摸屏的1个串口分别与变频器和PLC通过485线连接,让触摸屏既可以与变频器通讯,又可以与PLC通讯,
触摸屏该如何设置
;触摸屏用的是维控PI3070I的,PLC是西门子s7-200的,变频器是ABB 510的

网友A:
这个最好就是触摸屏有2个串口,2个串口都可以适配西门子的PLC和ABB的变频器
举个栗子:串口1,作为和PLC的通讯,触摸屏为主站,读写PLC的地址。
串口2 和变频器的通讯,触摸屏作为主站,读写变频器的地址。
这个需要触摸屏可以支持这个功能,据我所知,威纶通和信捷的触摸屏可以做到这一点。

网友B:
为什么不用两个串口呢???

网友C:
一个串口和plc以及变频器通信,把plc和变频器做两个modbus从站,如果触摸屏用两个独立串口就更好了

网友D:
两个串口的好用(PLC的软原件多,要查对应地址,用一个232通讯省事)。一个串口的省钱(最经济的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