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26):
比如有十个图片或条件,需要提前打乱顺序依次显示在左侧。通过触摸屏点选,显示并进行依次排列在右侧。条件是如果点选的顺序正确,报正确,点选的顺序错误,报错误。是一个考核操作顺序对错的,对这样的编程没有思路,请教大家用什么思路编程。谢谢。

网友A:
这不就是一个队列的思路么,将图片的点击顺序存放在一个队列,和另一个正确的队列进行比较,结果一致的就是对的,结果不一致的就是错的。

Good Luck~

楼主:
感谢指导,队列程序怎么编写呢。小白一个。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一个队列的思路么,将图片的点击顺序存放在一个队列,和另一个正确的队列进行比较,结果一致的就是对的,结果不一致的就是错的。

Good Luc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队列程序怎么编写呢。小白一个。

我也很白,随机摆放位置我还没试过,但是排序那个应该还简单。
你可以先查询一下随机排序,然后把对应的地址和正确地址相比较。
我只知道西门子200SMART里边有个“指针”可以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