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数据存储器问题

楼主(2023-01-26):
怎样快速的知道32位VD存储器包含那几个16位存储器VW,那几个8位存储器VB? 16位VW存储器包含那几个VB? 比如VD200包含那几个VW和VB? VW300包含那几个VB?

网友A:
基础课没学好吧。
学PLC一定要把基础知识学明白。
位,字节,字,双字
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
整数,实数,带符号,不带符号,单精度,双精度
你把这些搞明白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B:
一个VD 包含 两个VW 4个VB 32个位
VD200 VW198+VW200 vb197 198 199 200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VD 包含 两个VW 4个VB 32个位
VD200 VW198+VW200 vb197 198 199 200
貌似还是有些不对,VD200应该是VW200+VW202,VB200 VB201 VB202 VB203
下载积分:+5(小明同学233)
下载积分:+1(li8110)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