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14C信号有规率、有回定时长的信号丢失

楼主(2023-01-27):
公司新投入的一条生产线,在没有任何报警的情况下,机列会自动停止,通过iba采集的数据发现,一些常闭点输入信号会莫名信号丢失达到5秒,把常闭点改为常开点并修改对应的程序,后偶然一次从CPU诊断缓冲区内发现有:IO故障-看门狗时间已经到,根据这个提示,我们把CPU扫描的时间按三倍来修改(见图一),修改前发生的频次不高,信号丢失的时间约为5秒,修改后频次变为362秒/次,信号丢失的时间约为2.5秒.不知道是哪个设置有问题会造成信号丢失且CPU又没有记录到?
图一
信号丢失iba监测

网友A:
把扫描周期恢复到默认的150mS,重新断电后安装一边系统的所有扩展模块。
故障是否有规律?是否是外部电磁干扰引起的?

楼主:
中断时间都是5秒,发生的时机为随机的。独立的接地系统。

网友A:
本着先简后难的处理原则,你先换换电源模块。

网友B:
可以试试换电源,电源有时候很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