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28):
S7-200PLC,编码器采用AB输入,旋转一圈600个脉冲,采用高速计数器HSC0,模式10,为什么高速计数器HC0读取的脉冲数,有时正常,大多数都不正常?突然大很多?正常时编码器转一圈读出的值是600,不正常时编码器转一圈读出的脉冲能达到几千。

网友A:
电磁干扰或编码器损坏
有问题互相谈论 备注工控人家园  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楼主:
感觉不是电磁干扰或编码器损坏

网友B:
把你那接线方法发图看看

楼主:
编码器棕24V+,蓝24v-,白I0.0,黑I0.1。只不过白和黑线经过了一个转换开关到了PLC

网友C:
那个转换开关是不是把脉冲电压转换成集电极开路输出脉冲?如果是,就要判断转换开关是否出问题,判断的方法就是用示波器观测编码器和转换开关的输出波形,两者如果不相同,就是转换开关的问题,两者如果相同,说明硬件电路没问题,问题出现程序上。

楼主:
编码器是欧姆龙E6B2-CWZ6C,集电极开路输出的,转换开关绝对没问题

网友B:
PNP和NPN没搞清楚吧

楼主:
这个是国产仿制品,询问卖家说,芯片问题,唉!还是买个SMART200吧,已拍下一个ST30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编码器是欧姆龙E6B2-CWZ6C,集电极开路输出的,转换开关绝对没问题

没有使用仪器进行详细观测和长时间使用,最好不要断定。曾经使用过一款模块,使用时间不长没问题,时间一长无输出指令时出现传动机构蠕动,用仪器观测发现无输出指令时输出信号并不等于零,同时发现在频率很高时有丢失脉冲现象

网友D:
Z相,编码值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