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29):
各位大神,我这有一台电腐蚀打标机,我控制打标电缆的通断,有如下需求:负载电压1-20VAC,电流0-20A,导通时间0.5S以内,频繁通断,选择什么继电器好。一开始我想选单向固态继电器,可是负载是交流输出的电压等级都比较高,向德力西等。如果选择普通的继电器,我想把4组触点短接,我担心这么用影像触点寿命
群里的大神有什么品牌的继电器推荐了,辛苦各位了

网友A:
负载电压1-20VAC,电流0-20A.(可是负载是交流输出的电压等级都比较高)最大电压才20VAC也算电压等级比较高吗?随便找个固态继电器多可以搞定,只要驱动电流能满足!

楼主:
是我描述的不清楚,是固态继电器的负载电压交流输出的基本上都是24VAC以上,但是我这上边的交流电压都不超过20VAC。是不是电压达不到固态继电器的最低的电压,也可以导通?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压1-20VAC,电流0-20A.(可是负载是交流输出的电压等级都比较高)最大电压才20VAC也算电压等级比较高吗?随便找个固态继电器多可以搞定,只要驱动电流能满足!

网友A:
OMRON有一款是5之30VAC的,还真不知道在低于5VAC情况下的动作情况!
谢谢您,我去官网查查。

网友B:
BTA40-1200 + MOC3081 过零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TA40-1200 + MOC3081 过零控制

此方法适合新制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