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圆盘时钟问题

楼主(2023-01-29):
有没有大佬会使用MCGS组态触摸屏里面的元件圆盘时钟啊,电子时钟会弄,这种指针的时钟怎么设置啊,指针动不起来,跪求大佬解答,谢谢

网友A:
觉得这个没实际意义,MCGSPro可以用旋转仪表和简单脚本实现,MCGS的旋转仪表不能定义起始位置。

网友B:
圆盘的用那个旋转仪表 自己后台连接一下变量就行了, 但是每个圆盘只能显示一个数据 时 分 秒 需要用三个圆盘
大佬来一个可行性的图片呗,我用$SECOND,或$HOUR或$minute都不行啊

楼主:
似乎这样就没法解决了

网友C:
是这样吗?
有没有后台设置方法啊,大佬

楼主:
学习一下,楼上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