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30):
有没有大佬知道三菱PLC存储格式化,删除的是什么东西。会不会把数据寄存器(D)的数据删除?
由于选型过小,所以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编写程序越来越大,PLC可用空间不够,只能选择不写入源代码信息。
本以为问题暂时解决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已用空间(通过容量在线计算得到,不知道里面是啥)占容量三分之一,删除程序也无法删除已用程序。
所以想尝试PLC存储器格式化,看一下能不能把已用空间删除,同时想把数据寄存器(D)数据保留下来
------------------------------------------------------------------------------------------------------------------------------
更新内容:GX Works2的PLC存储器格式化功能已经亲自测试。格式化后不会影响软元件存储数据。
深度拓展,我的这个工程类型是简单工程加使用标签,所以多了一项源代码信息。当时程序还比较小,所以选择写入源代码信息。随着程序变大,容量不够用,写入程序就没有选择写入源代码信息。但是PLC存储器里还会有之前写入的源代码信息,占用容量,需要手动删除。可能由于多次不带源代码信息写入程序,导致很早之前留存在存储器里的源代码信息就处于特殊状态,没办法直接删除通过PLC数据删除功能删除,最后使用PLC存储格式化删除。

网友A:
可以先读出来清除后再写入寄存器的值
之前不知道怎么读取,昨天机缘巧合之下找到了读取寄存器数据的方法。

网友B:
跟你手机格式化差不多

网友C(2024-08-20):
你格式化了数据寄存器D这些的值还能保留?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