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30):
IGT-SER系列智能网关模块,支持各种PLC、智能仪表数据采集对接SQLServe、MySQL数据库,以及HTTP/MQTT服务平台,同时也支持将采集到的数据发送到主站PLC设备、接收来自主站PLC设备的数据。

本案例是通过IGT-SER智能网关采集欧姆龙的PLC数据,与西门子的主站PLC设备对接。由于欧姆龙PLC的上位机通讯串口接有触摸屏,所以IGT-SER智能网关需要跟触摸屏共用同一个上位机通讯串口,然后通过以太网将数据发送到西门子PLC,同时接收西门子PLC的数据写入寄存器。设备连接结构如下示意图:

智能网关的串口1接欧姆龙PLC,串口2接触摸屏;通过网口对接西门子S7-1500的PLC(IP地址:192.168.2.111)。打开智能网关的参数设置软件(软件下载),先设置智能网关模块的网口和串口参数,设置好的参数如下图:

端口参数设置完成后下载重启才会生效,另外串口连接PLC还可以用‘单站协议匹配’功能自动搜索出PLC,网络检查可以用‘执行PING’。PLC连接和网络确认后就可配置数据表了,通过‘功能’->‘数据上报与平台对接’进入数据上报与平台对接页面,选择‘专用协议数据通讯’的数据配置表,下图是配置的部分参数,通过底部的状态消息可以看出数据交互是正常的。

IGT-SER系列智能网关还支持三菱、台达、施耐德等多种品牌的PLC,跟触摸屏一样通过软件切换PLC驱动即可,在网上通过IGT-SER、IGT-DSER等关键字能搜索到相关软件和手册,以及对接其它数据平台的案例。

网友A:
想知道具体怎么用的。

网友B(2023-04-12):
三菱的PLC可以实现吗?数据也是到西门子的

楼主(2024-01-03):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PLC可以实现吗?数据也是到西门子的

三菱PLC可以实现的,支持几乎所有PLC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