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766-L32BWA求助

楼主(2023-01-31):
老板给我一个1766让我研究,但是之前没用过AB的PLC目前我尝试写入一段简单测试程序但是我在实物上找不到与程序对应的输入输出点。懵逼中。恳请大神详细指点一下手上有一个三线制的接近开关和一个指示灯我应该怎么接线才能实现程序的自锁呢。这AB输入输出地址我都找不到。跪
谢了

网友A:
程序梯形图画面,在程序空白处右单击"属性"选择地址显示,选择自己适应的地址格式;I/O位显示模式是 槽 / 位 或者是 槽.字 / 位
AB的标签编程,太方便了,但因为价格和因为是搬石头砸自己脚的老M品牌等原因.相对于很多品牌来说,一般用于高端设备多。
下载积分:+1(工控小白耗子) 热心助人!

楼主:
终于有大神回复了,首先感谢您百忙中的回复。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我这个接近开关怎么接到PLC上呢。才能实现开关的作用。按照您说的IO模式也设置了。但是PLC实物的点与IO是怎样的对应关系呢?还请您不吝赐教啊。

网友B:
你这个没有加扩展模块,所以第3个图不用管,那个没必要搞。
I0.0就是对应PLC本体的第一个输入点,输出就是O0.0,对应第一个输出点。如此类推就可以了,新增模块的话,会有对应的地址。
还有就是 你可以用中文版的编程软件,这样方便多了
下载积分:+1(工控小白耗子)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您百忙之中的指导。之前就是搞一些欧姆龙的小PLC没有接触过AB的。非常蒙圈。
请求大神不吝赐教,我的三线制接近开关的信号线接入PLC的IN1端子上为啥在接近开关有信号的时候。程序不能动做呢。

楼主:
再次感谢,您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所有以后已经通了。蒙蔽的时候真是无解啊。
zhaoaron

网友C:
下载积分:+1(工控小白耗子) 真诚感谢!
......

网友A:
500系列的是AB里面的低端的系列.等同于三菱的FX2N 3U系列和西门官人家的SMART200; S7-1200里面的低端系列.
这个软件业有中文的.(最新版本还没有中文).
有位大佬曾经说过AB的RSLOGIX软件和OMRON的CX-P软件是同一家软件公司开发的.在软件的风格和使用方面,感觉比三菱等的方便.
要是有可能的话,AB的中高端的系列更方便.
下载积分:+1(工控小白耗子)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