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1):
QD70P8到台达B2伺服程序监控有脉冲输出但电机不转。伺服控制模式3种都换过还是不转。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师们指教

楼主:
伺服驱动上JOG运行正常

楼主:
程序是这样的

楼主:
速度和加减时间的程序也有,电机怎么不转呢?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A:
是电机不转还是联轴器没有锁紧?
QQ:569456723

楼主:
不是,在驱动器上JOG能转而且驱动面板数据也没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在驱动器上JOG能转而且驱动面板数据也没变化

其他页面上的,有人说了,是伺服on信号没给 。

你可以监控脉冲输入,最好就发一份用户手册,我很久没玩台达的伺服了。我不怎么记得了,一般来说,伺服脉冲控制的要求无非几点
1 伺服on;2设定好相应的模式;3脉冲输入;4伺服没报警;5伺服参数没设置好;6接线有问题。

楼主:
伺服方面没问题,3U PLC能带动。现在的问题就是监控有脉冲发出而伺服不转。不知道是模块问题还是接线不对或是程序有问题。请大家指导

网友C:
1、台达伺服P0-02设置为001或002,监控一下伺服面板有没接收到脉冲信号。
2、检查台达伺服P1-00,看脉冲接收形式是哪种;然后看QD70的脉冲输出形式是否与之一致。QD70只有CW/CCW和脉冲+方向两种模式。

楼主:
脉冲形式驱动是2对应模块的PULSE\SIGN形式。程序有脉冲输出但伺服没收到脉冲。接线就那么几条也对换过。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头疼。。。。。。

网友D:
haha,线或者设置的可能※很大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脉冲形式驱动是2对应模块的PULSE\SIGN形式。程序有脉冲输出但伺服没收到脉冲。接线就那么几条也对换过。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头疼。。。。。。

要不就是接线错了,电流方向不对。要不就是高速光耦因为接线烧了,我记得这个B2系列伺服驱动器是分5v和24v的输入的。

我曾经因为接线问题,烧了高速光耦,后来换高速光耦就行了

楼主:
伺服没问题,能正常运行接到QD70上就动不了。问题就在模块本身或模块线路还有程序

楼主(2023-03-21):
是定位模块问题。换用QD75就OK了。已用一段时间了。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