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2):
程序里写的是自己用从小到大排序的。
如果要从大到小也很简单,自己改一下比较指令就行。
管理员看见了,记的加精,程序写有注释,大家都能看懂。
附件: 比较大小排序,从小到大排队.zip (448 K) 下载次数:2400
  • 下载积分:+1(生活的快)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似水流年ol)
  • 下载积分:+1(思考使人进步)
  • 下载积分:+5(加勒比海带)
  • 下载积分:+1(天天向上学习)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5(jiangwei)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langui) 热心助人!
  • 永无止境 !@#$%^&*

网友A:
    冒泡程序

网友B:
    精华精华

网友C:
    感谢分享,虽然没看懂。

楼主:
    程序思路就是相邻数依次比较,选出最大数。
    一重循环从99次比较到1次比较,依次减少,因每一次比较,最大数排在后面越来越多,到最后一次只有2个数据比较,
    二重循环执行一重循环99次。每一次选出比较剩下的最大数。
    大概就是这样,看不明白的话,看看变址的应用,和FOR应用。
    永无止境 !@#$%^&*

网友D:
    优秀的人到哪都优秀!

网友E:
    模拟了一下,有点牛逼。我再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F:
    //冒泡排序算法
    IF SM402 THEN
      wData[0]:=50;
      wData[1]:=41;
      wData[2]:=23;
      wData[3]:=1;
      wData[4]:=58;
      wData[5]:=77;
      wData[6]:=42;
      wData[7]:=3;
      wData[8]:=9;
      wData[9]:=99;
    END_IF;

    IF bLabel2 THEN
        FOR wi:=0 TO 9 BY 1 DO
          // wj:=wi+1;
           FOR wj:=wi+1 TO 9 BY 1 DO
             IF wData[wi]>wData[wj] THEN
                 wdata1:=wData[wi];
                 wData[wi]:=wData[wj];
                 wData[wj]:=wdata1;
             END_IF;
           END_FOR;
        END_FOR;
    END_IF;
  • 下载积分:+1(myjyweixin) 简洁,明了!

网友G:
点赞
引用 楼主:
程序思路就是相邻数依次比较,选出最大数。
一重循环从99次比较到1次比较,依次减少,因每一次比较,最大数排在后面越来越多,到最后一次只有2个数据比较,
二重循环执行一重循环99次。每一次选出比较剩下的最大数。
大概就是这样,看不明白的话,看看变址的应用,和FOR应用。

网友H:
有专用排序指令不用,用这个?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I(2023-04-30):
那如果100个数值对应地址,要把这100个地址里的数据不变,要求数据大小排列怎么做?

网友J:
循环次数太多,还有优化的空间。。。。

网友K(2023-09-07):
嵌套二层循环就可以了。

网友L:
牛逼牛逼,马克了
操蛋的工控行业,为了碎银几两,又不得不搞它

网友I:
IF Enable THEN
IF LDP(TRUE,ContentStart) THEN
SortEnd:=FALSE;
ZRST(TRUE,DataOut1[0],DataOut1[29]);
ZRST(TRUE,DataOut2[0],DataOut2[29]);
ZRST(TRUE,DataContent_Min[0],DataContent_Min[29]);
ZRST(TRUE,DataContent_Max[0],DataContent_Max[29]);
Data_i:=0;
MoveEnd:=TRUE;
END_IF;
IF MoveEnd THEN
FOR Data_i:=0 TO DataNumber-1 BY 1 DO
DataContent_Min[Data_i]:=DataContent[Data_i];
DataContent_Max[Data_i]:=DataContent[Data_i];
END_FOR;
SortStart:=TRUE;
MoveEnd:=FALSE;
END_IF;
IF SortStart THEN
DataNumber_i:=0;
FOR DataNumber_i:=0 TO DataNumber-2 BY 1 DO
DataSort:=DataNumber-(DataNumber_i+1);
FOR DataSort_i:=0 TO DataSort-1 BY 1 DO
IF DataContent_Min[DataNumber_i+DataSort_i+1]<=DataContent_Min[DataNumber_i] THEN
DataContent_N_E_Min:=DataContent_Min[DataNumber_i];
DataContent_S_E_Min:=DataContent_Min[DataNumber_i+DataSort_i+1];
DataContent_Min[DataNumber_i]:=DataContent_S_E_Min;
DataContent_Min[DataNumber_i+DataSort_i+1]:=DataContent_N_E_Min;
DataOut2[DataNumber_i]:=DataContent_S_E_Min;
DataOut2[DataNumber-1]:=DataContent_N_E_Min;
END_IF;
IF DataContent_Max[DataNumber_i+DataSort_i+1]>=DataContent_Max[DataNumber_i] THEN
DataContent_N_E_Max:=DataContent_Max[DataNumber_i];
DataContent_S_E_Max:=DataContent_Max[DataNumber_i+DataSort_i+1];
DataContent_Max[DataNumber_i]:=DataContent_S_E_Max;
DataContent_Max[DataNumber_i+DataSort_i+1]:=DataContent_N_E_Max;
DataOut1[DataNumber_i]:=DataContent_S_E_Max;
DataOut1[DataNumber-1]:=DataContent_N_E_Max;
END_IF;
END_FOR;
END_FOR;
SortStart:=FALSE;
SortEnd:=TRUE;
END_IF;
END_IF;

网友M:
搜尋最大或最小值加上便址傳送並不難這種表格資料並不難,難的是你要如何將表格方式演化進去機械流程又不會異常

网友N:
BMOV(TRUE,D100,K20,D200);
D0:=K20;
FOR D2 := 0 TO 19 BY 1 DO
Z0:=K0;
Z1:=K1;
SUBP(TRUE,D0, K1, D1);
FOR D3 := 1 TO D1 BY 1 DO
IF D200Z0>D200Z1 THEN
XCH(TRUE,D200Z0,D200Z1);
END_IF;
INC(TRUE,Z0);
INC(TRUE,Z1);
END_FOR;
DEC(TRUE,D0);
END_FOR;
;;

网友O(2024-07-25):
牛逼,超赞!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网友P:
虽然不懂,但是也要装懂

网友K:
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为什么你这么优秀了!

网友Q:
感到了差距

网友R:
好象写得差不多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网友S:
这样也可以加精呀

网友T(2024-11-06):
我记得有数据排列这个指令直接用多方便SORT指令

网友U:
冒泡排序算法

网友V(2024-12-30):
100个数进行从小到大排序

// 定义数组,存储100个数
VAR
    数组 : ARRAY[1..100] OF INT; // 定义一个名为“数组”的数组,用于存储100个整数
    临时变量 : INT; // 用于交换时的临时变量
    外层循环索引 : INT; // 外层循环变量
    内层循环索引 : INT; // 内层循环变量
END_VAR

// 初始化数组,这里以示例值填充,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从外部输入或其他方式获取
FOR 外层循环索引 := 1 TO 100 DO
    数组[外层循环索引] := RANDOM(); // 使用随机数填充数组,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其他方式
END_FOR;

// 冒泡排序算法,从小到大排序
FOR 外层循环索引 := 1 TO 99 DO // 外层循环,控制比较的轮数
    FOR 内层循环索引 := 1 TO 100 - 外层循环索引 DO // 内层循环,控制每轮比较的次数
        IF 数组[内层循环索引] > 数组[内层循环索引 + 1] THEN // 如果当前元素比下一个元素大,则交换
            临时变量 := 数组[内层循环索引]; // 交换前,将当前元素值赋给临时变量
            数组[内层循环索引] := 数组[内层循环索引 + 1]; // 将下一个元素值赋给当前元素
            数组[内层循环索引 + 1] := 临时变量; // 将临时变量的值赋给下一个元素
        END_IF;
    END_FOR;
END_FOR;

// 排序完成后,输出结果,这里仅示例输出第一个元素,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输出全部或部分元素
// 输出第一个元素,作为排序完成的示例
数组[1] := 数组[1]; // 这里仅为示例,实际应用中可能不需要这行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