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ADD加法

楼主(2023-02-02):
三菱DADD32位加法,为何在寄存器输入数值时(负数如-8540),还要在D寄存器高位写入-1(负1) ,这样写入PLC的值显示才对,如不写-1输入PLC的值就会不一样,而ADD16位就不用这样写-1,可直接输入负数,是不是我输入方法不对,还是程序不对。

网友A:
32位,值分别存放在D500 D501

网友B:
32位指令写入数值时应选为Double Word。

网友C:
DDxxx(地址号) 是32 位的,占用两个连续的地址号.

网友D:
单双字,高低位。。

楼主:
在输入值表格里要选择32位,如果是16位就要在高位输-1才能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