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3):
IF start THEN;
    IF ceshi[1]<ceshi[2] <ceshi[3]<ceshi[4]<ceshi[5] <ceshi[6]<ceshi[7]<ceshi[8]<ceshi[9]THEN;
        start:=TRUE;
    ELSE
        FOR  inder_3:=0 TO 8 DO
         FOR  index:=0 TO  8 DO
            index_2:=index+10#1 ;
           if  ceshi[index_2] <ceshi[index]  THEN ;
                d0:=ceshi[index];
                d1:=ceshi[index_2];
                ceshi[index]:=d1;
                ceshi[index_2]:=d0;
           END_IF;
         END_FOR;
        END_FOR;
    END_IF;
END_IF;

这是我写的冒泡算法,我的第一个IF语句中,不可以这样一直比较()<() < ()<()..请问欧姆龙要这样比较是不是不支持,还是我落下了什么

网友A:
这段程序执不了:第一个start与第二个start存在冲突

网友B:
不支持的话就用两两比较加a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的话就用两两比较加and

现在用的也是这种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