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3):
启闭机现场已有控制系统了,20公里外中控室想再加一套远程控制系统,要求现场能实现的异地都能实现。新手小白没啥经验,各位大佬教教具体怎么搞,怎么设计  谢谢(图片是现场的控制柜)  通讯光纤已埋好,用光纤通讯。

网友A:
这个主要看你远程控制这边用什么平台?一些常规上位软件还是什么。。。 你扯了光纤,一般组网就可以了

网友B:
PLC上有串口的话加一个DTU模块就行了
Hi!大家好,我叫KGD235143,100%中国制造,规格173cm,质量65kg。采用人工智能,各部分零件齐全,软硬件运转稳定,经三十多年的运行,属质量信得过产品。从事单片机、PLC、上位机APP自动远程控制等开发,除了人长点帅点以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缺点太少。

网友C:
这就是远程吧IO读写到现场IO上的功能

看你已经放了光纤,那最好两端使用带光纤的485通讯转换器,远程端使用一个带485端口的IO模块,这样现场可以通过通讯和远程的IO进行读取,唯一缺点就是需要更改现场的PLC程序。或者

如果没放光纤,使用DTU最好,远程搞几个IO输入输出,和现场的DTU进行数据交换,吧控制点并联在现场的按钮上,一样的效果。
谢谢!再请教一下是不是两端各加一个“光纤485通讯转换器”  然后远程端加一个I/O模块后,再把远程端这些I/O点重新写一个程序加入到原程序中去。
  • 下载积分:+2(工控小新!) 热心助人!

网友D:
    用TDU做物联远程

网友C:
    这就是远程吧IO读写到现场IO上的功能

    看你已经放了光纤,那最好两端使用带光纤的485通讯转换器,远程端使用一个带485端口的IO模块,这样现场可以通过通讯和远程的IO进行读取,唯一缺点就是需要更改现场的PLC程序。或者

    如果没放光纤,使用DTU最好,远程搞几个IO输入输出,和现场的DTU进行数据交换,吧控制点并联在现场的按钮上,一样的效果。
    谢谢!再请教一下是不是两端各加一个“光纤485通讯转换器”  然后远程端加一个I/O模块后,再把远程端这些I/O点重新写一个程序加入到原程序中去。

    是的,光纤只是信号传输媒介,CPU通过自身端口经过光纤读取远程IO模块,这就要修改程序,如果不想修改程序,那就要使用一套能自我识别远程IO动作的转换模块,相互经过光纤读取后,将现场端IO输出使用接线方式并在现场柜子的操作旋钮对于DI点即可
    好的  明白了  谢谢了!
  • 下载积分:+2(工控小新!)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