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万能的论坛,集思广益下

楼主(2023-02-03):
旧的两条流水线,分别两台变频器控制,有没办法让他们速度同步?

网友A:
精度啥要求

网友B:
变频器A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B!

网友C:
通讯或者楼说的模拟量控制,或者设定IO控制速度,变频器参数设定好

网友D:
第一种,设置两个频率相同
第二个,模拟量控制,也就是相同模拟量
第3个,如果一个是主变频器,另一个是从变频器,那么就是取A的模拟量到B模拟量即可

网友E:
3个电位器也行啊 一个总 2个微调 没啥精度要求随便搞

网友F:
3个电位器也行啊 一个总 2个微调 没啥精度要求随便搞!总电位器需要哪种双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3个电位器也行啊 一个总 2个微调 没啥精度要求随便搞!总电位器需要哪种双路的
这样就行

网友G:
应该可以的,如果要求精度大高是无法做到,只能用伺服电机了

网友H:
同步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