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4):
请各位工友谈谈看法,就是顺序启动的时候

网友A:
我前几天自己设计了一个控制三个阀门开关的小程序。
ABC三个阀门,初始状态A开启,BC关闭。
满足条件后,A关闭,B开启几秒钟,然后B关闭.
在然后AC同时开启,达到一定时间后C关闭,又回到A开启,BC关闭的初始状态,等待下一次触发A关闭的条件。
三个阀门互相影响是否开启,我用的就是置位/复位优先指令。
三个阀门每个阀门要有两个输入点位,接全开/关信号位,一个输出点接到阀门动作位。
每一个阀门都要确认全开或者全关才能开始计时,然后才能让别的阀门动作。
就这么一套简单的动作,我觉得用置位/复位优先指令看起来更直观。用起保停的话有太多限制条件的点位要串联到程序里,我觉得太长了。
  • 下载积分:+1(脸脸脸谱谱谱)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说的有道理,哈哈,起保停基本指令了,都挺好的

楼主:
    一直以为置位复位是灵活,起保停太麻烦了。但是不知道也有缺点呢

网友C:
    置位了,必须记得复位,而且要可靠,有的置位多个,程序查找起来不方便,起保停断电上电不受影响。各有利弊吧。

网友D:
    起保停的逻辑更好,安全性更好,前提是你对起保停要有很深刻的了解!
    天朝P民

网友E:
    简单的用起保停,复杂的用置位复位

网友F:
    推荐置位和复位以外的方式实现。在我的眼里,置位和复位指令多的程序是烂程序。

网友G(2023-03-23):
    推荐置位和复位以外的方式实现。在我的眼里,置位和复位指令多的程序是烂程序。 遇到过置位和复位失效现象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自己设计了一个控制三个阀门开关的小程序。
    ABC三个阀门,初始状态A开启,BC关闭。
    满足条件后,A关闭,B开启几秒钟,然后B关闭.
    在然后AC同时开启,达到一定时间后C关闭,又回到A开启,BC关闭的初始状态,等待下一次触发A关闭的条件。
    三个阀门互相影响是否开启,我用的就是置位/复位优先指令。

    如果客户需要加个暂停/启动。是否比起保停更麻烦呢
    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