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word与int数据类型的区别,求指教

楼主(2023-02-04):
欧姆龙中发现WORD型数据类型是位列类型
INT是整数类型
例如,word里面的数值(10#1)与INT里面的数值(10#1)有什么区别
指令中有“比较指令”支持INT类型而不支持WORD类型
望各位指点

网友A:
不分品牌啊
int 末位是(+/-)符号位 word没有(+/-)符号位

网友B:
个人理解:
word指占用空间,里面内容不确定,bit,byte,word,DoubleWord,
int属于类型,bool,shortint,int,unsignint,float

网友C:
Word是字 ,int 是数据类型

网友D:
word常用于逻辑运算or and xor
int是整数数据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