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4):
比如一个机器,有一个检测物料的感应器,如果一直有料的话就会
一直动作,直到按结束为止。
如果中途停料,他会固定的停在某个动作,
然后等料来了以后现继续动作,直到结束。
请问这个物料检测的应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A:
这是入门级的问题;
检测物料有无,是个开关量信号,当有物料是,启动机器,例如:输送机上的光电开关,就是检测物料的,当有料时,机器人来取料,送到加工设备;当无料时,启动输送机;而此时,机器人就走到等待位置,有料时,继续。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可以理解为一个暂停信号

网友C:
就这样咯

网友D: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网友E:
你还有单独的物料检测传感器就不错啦~

我之前做一个设备,都没有独立的检测信号,依靠取料气缸的终点磁开去判断是否取到了料,换句话说就是每个动作流程取料都要先动作一下,然后用这个动作的结果去判断是否有料,而且由于机械干涉,确认无料后还要退回到原位.因为料仓动作时间远小于主工位的加工时间,甲方要求料仓的缺料不作为停机条件(即上一个产品处理完成前完全可以完成一次补料操作),也就是不能报警停机.

因为程序整体都是用状态步+转移条件写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对物料检测单独拉出来独立写一个简单的状态机:
有料->连续工作
无料->提示(蜂鸣器+灯)->复位料仓到初始化状态

状态转换入口条件两个,判断条件只有一个:
任意时刻取料动作失败,进入无料状态,成功,进入连续工作状态
触摸屏上补料完成按钮,重新执行一次取料动作

这里主要有一个坑是对无料状态的退出,不能一个检测有料无料的输入信号常开点直接卡在流程里,很危险

网友F:
有料延时工作,无料计时,计时内暂傍,计时外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