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4):
三菱MUL指令,MUL K53   K15   K1Y00 (K2Y00)如附图 K1Y000,当M0接通时得11的数值,转换二进制1011 Y0Y1Y3输出,如修改(K2Y000)得数值27,转换二进制11011 Y0Y1 Y3Y4输出 ,且更改 (K53 K15 K1)任意一个数,都会改变输出变化,问题是得数11与27如何计算得来。

网友A:
MUL结果占用2个D
DMUL结果占用4个D
这溢出了

楼主:
不明,如果我要选定输出Y,又如何改写数值指定Y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UL结果占用2个D
DMUL结果占用4个D
这溢出了

这都不明白,你回去看手册吧
DMUL运算 输出64位。k2y0为8位地址。你自已对应下,是不是溢出了。
永无止境 !@#$%^&*

网友B:
永无止境 !@#$%^&*

网友C:
K4Y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