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控制阀门自动比例控制

楼主(2023-02-06):
大家好,我有个球阀通过减速机电机正反转控制阀门的打开关闭,现在在阀门的输出轴上面安装一个绝对值编码器,用485通讯读取绝对位置算出角度值,打算用PLC控制电机正反转来控制阀门开度,初步考虑程序,设定开度值±0.5度 范围停止,只要设定值大于实际值 阀门关闭 小于实际值阀门打开 ,这样能行吗?大家有没有好点的思路,控制稳定迅速的,感谢!

网友A:
快速稳定的话,那就是控制电机的变频器咯,用PID?然后不断反馈数值,接近的时候就慢慢降低频率,直到0

网友B:
经典的PID控制,好像还有实例视频,记得是球磨比例选料之类的视频讲解。

网友C:
和恒压供水一个道理,变频器基本都带PID自整定功能,PLC都可以省掉

网友D:
调节型的电动球阀不是成熟的产品了麽,为啥还要整这么复杂呢

网友E:
一个阀门都给你整复杂了,你方案没问题,但是控制相对复杂,还要增加开关的零点和最大点检测

网友F:
调节型的电动球阀好用
工控人加油

楼主:
我这个空间太小,成品可能无法使用

网友G:
我记得有专门卖调节型电动阀的,不需要你这么复杂的,4-20mA的信号

网友H:
可以用啊,编码器还要整个485通讯有点浪费,简单实用换个电动调节阀就OK了,比用编码器程序换算方便

网友I:
“只要设定值大于实际值 阀门关闭 小于实际值阀门打开 ”这话有问题,从控制上说应该有两部分组成,一开关命令,打开或关闭;二开度。接到关命令开度为零,接到开命令根据给定量与反馈量调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