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请教PLC与控制伺服电机需要接那几组线就能让伺服电机运行

楼主(2023-02-06):
伺服控制一直是运动控制领域比较精密的存在,但是初步接触伺服领域,感觉特别多的参数及设定。所以想请教一下群里的大佬,我们与伺服驱动器交换数据,怎么样让伺服动起来
有志者事成

网友A:
最简单的就脉冲信号接上就行了
自动使能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多看手册啊小伙子,手册上面都有标准接线图可以参考

网友C:
方向信号,脉冲信号,电源信号。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0117 微信公众号:FBZDH88

网友D:
脉冲接线。包括输入前后极限,使能,脉冲和方向,输出接线报警,准备好,有的还需要Z相,最后还有一大堆公共端之类的,其他的自己发挥

网友E:
这个要参考具体伺服的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