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胶水检测

楼主(2023-02-06):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自动向一个瓶子里装胶水,用什么传感器能检测胶水装了多少,比如我想装2/3。
去年学的PLC今年想转行,现在开始做电工不搞PLC了,出差加班,加班没有加班费,搞电气还有会上位机,工控机,c#,c, c++,机器人,视觉。要学会沟通,工资高点的一天没有好几个电话是不可能的,你也会经常遇到这个电话没打完接其它的电话,自己的技术问题没解决,别人又来问你这个怎么解决。还要懂点机械,出差共用床铺,席子,被子。衣服都没干就要换地方出差了,或者下雨衣服不干,包里装的是你没洗的衣服或者没干的衣服,或者是身上是没洗的衣服,早上干到凌晨两点也正常。出差可能是和驻场的人住,不是住旅馆,舍友还会打呼噜,这你还打算入行吗[九转大肠]

网友A:
称重?胶水是透明的?

网友B:
这个不是一般是重量的吗?在上方测到达到重量,然后就打开阀门,最后关闭阀门,下一个……我猜的
下载积分:+1(小白来巡山喽) 真诚感谢!

网友C:
X射线液位检测仪,知道有这个东西,具体不了解,好像价格不便宜。

楼主:
称重成本有点高吧
,用液位传感器行不行
去年学的PLC今年想转行,现在开始做电工不搞PLC了,出差加班,加班没有加班费,搞电气还有会上位机,工控机,c#,c, c++,机器人,视觉。要学会沟通,工资高点的一天没有好几个电话是不可能的,你也会经常遇到这个电话没打完接其它的电话,自己的技术问题没解决,别人又来问你这个怎么解决。还要懂点机械,出差共用床铺,席子,被子。衣服都没干就要换地方出差了,或者下雨衣服不干,包里装的是你没洗的衣服或者没干的衣服,或者是身上是没洗的衣服,早上干到凌晨两点也正常。出差可能是和驻场的人住,不是住旅馆,舍友还会打呼噜,这你还打算入行吗[九转大肠]

网友D:
特别差钱的项目除了称重以外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了,而且这种定量称重还是挺麻烦的(99%的称重应用都是定性的,即合格不合格,或者大于小于某个定值,校准很容易,搞定个别点就行了,定量要做全量程校准,而且要求线性度和稳定度)
其他情况下建议根据容器的种类可以看看电容式的非接触液位传感器,巴鲁夫和易福门都有

网友E:
本人认为最可靠的还用定量注液泵,准确,精度高,调试客易方便。但成本有点高,对于设备厂家来说,是应该这样考虑的。

网友E:
这个方案更适合自动控制。

网友F:
你就看点胶机的胶水怎么计重的

网友G(2023-03-22):
解决了没

网友H:
专用计量泵可以达到这个要求,与加油站的油枪一个道理。
相信自我!

网友I:
专用计量泵方案可以 用称重传感器就没有那么准确

网友J:
螺杆阀。

yaanlh

网友K:
可以试试CCD视觉光电开关透明的也可以检测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螺杆阀。
似乎不行吧,内部压力会影响螺杆阀的出料量
没有签名

网友M:
我这边设备使用的一般是液位传感器

网友N:
用液位传感器,是比较正确的

网友O:
你这个瓶子的用称重还是最好的,用定量阀估计也可以